求助 哪位仁兄 知道PID 四点中心差分法

楼主(2013-10-10):
在下不是很理解这个四点中心差分法,为什么要用四个点啊?能不能用N个点来求,有知道的大侠或者有相关资料的大侠能不能告诉我下啊?先谢谢各位了

楼主:
帖子不能沉啊,大侠们,求助

网友A:
用N个点更好。。。。点数越密集,越与实际曲线吻合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N个点更好。。。。点数越密集,越与实际曲线吻合嘛。

 您好,我觉得也是,但是查了好多资料都没有找到四点中心差分法的来源啊,不知道当时N个点是怎么被pass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N个点更好。。。。点数越密集,越与实际曲线吻合嘛。

 我还想请问下,如果算出公式来了后,用什么软件来得出曲线啊?labview还是matlab呀还是其他呢?

网友B:
当然用matlab了,计算处理方便,还有很多控制工具箱

网友B:
不是点越多越好,控制需要实时性,点多延迟会大,慢速系统可以考虑更多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点越多越好,控制需要实时性,点多延迟会大,慢速系统...

 您好,请问下选四个点的理论依据是什么呀,我找遍了网上资料都没找到。还有能不能告诉我N个点 怎么通过matlab 或者其他 与四个点比较优劣性呢。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用matlab了,计算处理方便,还有很多控制工具箱

 您好,请问下选四个点的理论依据是什么呀,我找遍了网上资料都没找到。还有能不能告诉我N个点 怎么通过matlab 或者其他 与四个点比较优劣性呢。谢谢啦

楼主:
如果用matlab的simulink应该怎么做呢?

楼主:
不能沉呀。继续求助。。。

楼主:
不要沉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用N个点更好。。。...

  您好,我觉得也是,但是查了好多资料都没有找到四点中心差分法的来源啊,不知道当时N个点是怎么被pass掉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当然用matlab了,...

 您好,请问下选四个点的理论依据是什么呀,我找遍了网上资料都没找到。还有能不能告诉我N个点 怎么通过matlab 或者其他 与四个点比较优劣性呢。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