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功率大小跟什么有关系

楼主(2013-10-11):
电机功率大小跟什么有关系

      比如匝数。同一个电机,比如原来是铝线的,我想换成铜的。按照比例,R铝*1.3=R铜  只要导电率一样,匝数一样就行吗?还是……

      如果跟匝数有关系,三相电机2级电机  接2路电机匝数是接1路电机匝数的2倍 ,还是它们之间有什么关系

网友A:
电动机额定功率一定时,实际功率与负载功率相关:负载越大,电动机功率越高。电动机额定功率与电动机自身参数相关,比如线圈匝数,极对数,绕线方法等。

网友B:
实际功率=额定功率×实际电流/额定电流

三相:P=1.732×UI×cosφ U是线电压,某相电流

一相:P=UI×cosφ U是相电压,相电流

由此判定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C:
功率=转矩×转速

网友D:
电机的功率由铁芯的截面积确定,匝数跟电压有关,导体截面跟电流有关。

楼主:
如果电机线圈原来是铝的,想绕成铜的,只要把d铝直径/1.3=d铜,匝数不变,这样就行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电机线圈原来是铝的,想绕成铜的,...

1、如果电机线圈原来是铝的,想绕成铜的,那好办,匝数不变,导线截面与原来铝线截面积相等即可;

2、这样电机铜损可以减小一些,额定电流可以增大一些!额定功率也可适当增大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电机线圈原...

那极限是多少  2者导电率相等就是极限吗  如果这样可以降低不少成本,下线也比较容易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极限是多少  2者导电率相等就是极限吗……

1、你在说什么?“极限”是什么?

2、绕组导电率增大,就是电阻减小,就是运行发热减小,就是铜损减小,所以额定电流可以大一些,功率大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极限是多...

如果我只考虑成本,而且要铝线改成铜的,功率跟以前一样,那铝改成多大的铜比较合适。铝改成铜的成本增大,但人力费用减少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 如果我只考虑成本,而且要铝线改成铜的,功率跟以前一样,..

1、铝线截面积/铝线电阻率=铜线截面积/铜线电阻率;

2、铜线截面积=铝线截面积×铜线电阻率/铝线电阻率;

楼主:
恩,看来之比就是1.3

楼主:
有的电机假如3根一起绕的,3个1.15.我拿1个1.15,1个1.05,1个1.25  来替会有什么影响,截面积一样,但最大的跟最小的相差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