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设备安装windows系统

楼主(2013-10-11):
机床安装windows 系统较为困难,我拿自己在某机床上的安装过程举例。

(1)机床无法使用USB_CD 启动,只能使用 USB_HDD。因此深山红叶没法用。

(2)安装过程中出现两种问题
     A: 将安装文件拷贝到电脑 E盘,在安装文件中启动 setup 无法运行,只能在 I386 中安装。
     B:安装完后重启无法重启,找不到系统文件。即使修复启动也没有用。

(3)正确的安装过程:

     A:制作老毛桃启动盘。

     B:将一个用于新硬盘的 GHO 文件导入硬盘,盘操作。目的是制作一个可引导的硬盘。

     C:将XP的ISO文件放入虚拟光驱中。在ISO 文件上点右键即可。

     D:启动桌面上的 windows 安装器。文件路径找到虚拟光驱,后面的一路下行。有两个选项要注意。
        一是:安装路径要选择D盘,但启动分区设为 C 盘。
        二是:到有一页复选框“将目标系统的盘符排列与当前系统一致”,检查一下当前的分区是否合理,如果合理,将复选框勾上。

     E:安装过程显示第一阶段拷贝文件,第二阶段拷贝文件,然后是写入启动文件。然后要求重启。重新启动,开始进入安装界面,直接开始拷贝文件,是直接从重启前建立的临时文件夹中拷贝。所以这个时候 U 盘没有用。直到安装完毕都没有再用。

     F:重启后的安装过程同光盘安装一样,要输入 CDkey 及用户名等选项。

     G:老毛桃下载:

网友A:
工控机安装操作系统有些时候比较麻烦,我不一般不使用GHOST操作系统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