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模拟量模块的传输距离

楼主(2013-10-11):
 S7-300中的各模块需要组合,模拟量模块的输入输出的屏蔽电缆的最远长度是200m吗?再远了信号就有影响了?

网友A:
200m行吗。模拟量信号在传输过程中不会衰减吗?那么长的距离有干扰了怎么查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0m行吗。模拟量信号在传输过程中不会衰减吗?那么长...

我看的选型手册上那么写的,也没有用过,所以想问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