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自身频率问题

楼主(2013-10-11):
机床控制用变压器,本身设计是50Hz,咨询厂家是否可以用在60Hz的电源上?

厂家给的答复是:“60Hz可以使用。在频率的问题上,低频可以兼容高频,但高频不可以兼容低频,也就是说设计50Hz的变压器用在60Hz回路上没问题,但设计60Hz的变压器不能用在50Hz的回路上。

你觉得对吗?

网友A:
60Hz的变压器在相同功率下,频率高线圈匝数可以少点,50Hz的变压器频率低,相应的线圈匝数多点。把50Hz的变压器用在60HZ上相应要减少使用功率的。把60Hz的变压器用在50HZ上会因为磁通过大,线圈过热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