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化设计苦逼。。。

楼主(2013-10-11):
做一台小的数控机床,自动上料机构须要自动检测待加工工件的尺寸(长,宽,厚)如果该工件尺寸(长,宽)不符合待加工工件程序中所需工件的尺寸时机床程序不能启动运行该加工程序,该机床设计最大加工工件尺寸是:宽1220mm*长2440mm*厚80mm(木板。中纤板等)。本人刚毕业出来在家公司做电气助理,上级下了个苦逼的任务。。。刚入门在自动化方面没什么经验,想请教下大家在这个检查系统中使用什么自动化产品去检测比较好(工作环境的粉尘比较大,家具厂)。希望有高人指点下,不尽感谢

网友A:
   你的精度要求高不高?可以用光电传感器定位检测、也可以用从动轮压在木板上带动旋转,从动轮加装编码器。

网友B:
先把板材按一只角为基准定位点定位,用几个限位开关串联起来就搞定了。哪还用什么其它方案编码器哟。

              此角用档块固定                                 限位开关

                    ========================== L

                  II   -----------------------------------------------------------

                  II   i                                                                        i

                  II   i                                                                        i

                  II   i                                                                        i       <----------推定位

                  II   i                                                                        i

限位开关 L  i                                                                        i

                      i----------------------------------------------------------i

                                    ^

                                    I

                                    推

高度限位开关不好画,你自己想吧。懂了吧,长了、宽了、厚了就把限位开关推动动作了。

网友C:
接近激光尺怎样。你试试吧

网友D:
同意二楼观点;大于机器设计尺寸让限位开关动作,从而避免程序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精度要求高不高?可以用光电传感器定位检测、也...

精度要求不是太高啊,毕竟是家具行业0.1MM内吧。主要作用是要检测该板的长和宽是否符合程序中要加工的工件大小就可以了。光电怕有灰尘会不会影响啊,家具厂的灰尘一般挺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把板材按一只角为基准定位点定位,用几个限位开关串联起...

 先谢谢你这么用心画图和详细的建议。现在我要做这个方案不只只是检测机床能加工最大的工件文题啊,当然这个也考虑。现在关键的是我们这台加工中心可以加工最小的板材是200mm(长)x200mm(宽)x16mm(厚),最大的板材是2440mmx1220mmx80mm。还包括中间那个范围不同尺寸的板材,就是想利用控制功能检测实际的板材是多大,如果尺寸刚好是加工程序中工件的尺寸的话它就把板材推到机床中加工,如果尺寸大于加工程序中工件的尺寸或小于的话,机床就不动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近激光尺怎样。你试试吧

 有考虑啊,但是不 知道怎样使用,之前没接触过这类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意二楼观点;大于机器设计尺寸让限位开关动作,从而避免...

 不只是检测最大尺寸啊

网友E:
看来料怎么送过来吧..如果中间尺寸实在很多,还就是看实际需求吧~

觉得在2 楼的基础上把长宽高都加上编码器或者其他读数字设备。测量的时候从最大往原点走,开关触发就停止,然后读取数值。

网友F:
小兄弟,有个东西叫“自动工件量测”,博龙或renishaw都有,测量你那方块,圆之类的小意思,去咨询厂家去吧

网友G:
你先把送料方式講清楚 這個搞不清楚 說的再多都是廢話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先把送料方式講清楚 這個搞不清楚 說的再多都是廢話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先把送料方式講清楚 這個搞不清楚 說的再多都是廢話

在外面测量如果正确就有夹钳1送入加工。现在就是想知道在夹钳1位置时用什么方式可以测量他的长宽厚。

网友G: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G  你先把送料方式講清楚 這個...

你的送料方式還是說不清楚 比較清楚是上下用氣壓缸 應該其他方向也是氣壓缸(到底有幾個方向??? ) 這些都無法利用來做長度的檢驗自動檢驗 除非改變送料機構 現有機構 加裝編碼器其軸心固裝一根舞動棍 看其轉動角度就可算出厚度的變化

网友H:
汽缸上装磁开关,汽缸推进到位后,如果工件超出你的尺寸,那么汽缸肯定没有达到最大(磁开关位置)行程,磁开关感应不到,这个和行程开关差不多吧。用磁开关体积小,不会阻挡你的工件上下机床。

如果用伺服加上光电,那就比较苦逼了,需要有运控的编程能力,和寻找参考点差不多原理,当光电信号过来了,取值当前脉冲数,装换成工程量。

网友I(2014-01-01):
也可以采用如下方法,

  1. 可以用带位置编码器的无杆气缸,此位置信息经处理后就可以判断了.

  2. 采用无杆气缸可以降低气缸的占用空间问题

  3. 比普通气缸成本高很多

  4. 以上建立在是在X与Y方向上推到位,再测量的方式

网友J(2014-06-03):
用激光测距仪,配合上一定的程序,完全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