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scada WEB发布问题求救

楼主(2013-10-11):
现在使用kingscada3.1进行web发布,内网访问正常,数据都显示。外网访问时可以登录,但是数据都是问号。

哪位高手能指点一下。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使用Kingscada自带ServerAgentMapTool进行外网及内网端口进行正确的映射,配置好的文件要保存到发布工程的目录下,这样客户端在下载文件的时候就会把配置文件一起下载到客户端,这样配置才起作用,数据才可以正常。

这次Kingsdaca应用过程中碰到好多问题,如果谁有问题可以相互交流一下。

网友A(2014-01-06):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使用Kingscada自带ServerA...

网友B(2015-12-11):
h很有价值h很有价值h很有价值

网友C:


网友D(2016-04-07):
看着你们弄得这么高大上,好羡慕啊

网友E(2016-05-13):
我想问一下,组态王要用到哪几个端口,我自定义的图片不显示,是怎么回事,这是帮助里说的,

9.  全部重新发布:选中“全部重新发布”则工程路径下的组页面文件index.html会全部重新生成;不选中则只修改和组态王画面相关的部分,即“<OBJECT classid =  "clsid:8AD9C840-044E-11D1-B3E9-00805F499D93"”部分。当使用任何网页编辑器修改工程路径下的index.html文件,比如修改页面样式或增加页面功能后,不选中该复选框,则画面组发布后,只更新组态王相关部分,页面其它部分保持不变。如果选中该复选框,则画面组发布后以组态王安装路径…kingview\Webs\Temp下的tempPage.html文件为模版更新index.html文件。

完成上述配置后,点击“确定”按钮,关闭对话框,系统生成发布画面。启动组态王运行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