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一个PLC通讯能读不能写,可能有哪些问提?

楼主(2013-10-11):
以前是正9常的。换过工控主机后,PLC没换,程序一样,

现在不能正常设置参数,从哪个方面去查问提,或有哪些可能?

楼主:
进来看的都顶一下啊

网友A:
能读,就充分说明通讯链路没有问题,应该是工控机软件问题。

楼主:
不知是哪个软件的问提,组态王经OPC软件(OPC软件中使用的是MODBUS协议)跟下位机通讯的。实数都正常,就是离散量不正常。后来离散量不经OPC,改成直接用PLC的驱动,就可以正常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