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好心人帮助

楼主(2013-10-11):
哪位大神帮帮小弟,codesys软件中梯形图编程怎么插入跳转的,插入跳转后在需要跳转的地方怎么写入跳转标签啊,求帮助,真心感激。

网友A:
右键/跳转即可,跳转默认标签为label;每个程序段上方都有一个默认的标签,缺省为空,将你需要的标签写上就行。

网友B:
在“插入”菜单中选择“跳转”,均可插入跳转命令(见0001)

插入跳转后,需要输入跳转标签Label(见0003)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插入”菜单中选择“跳转”,均可插入跳转命令(见0...

多谢了,朋友,真心感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键/跳转即可,跳转默认标签为label;每个程序段上...

多谢了,朋友,真心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