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助高手指点,一个输送线上7个供料工位,在触摸屏上有7供料按钮,怎么实现优先级别控制即按照按下供料按钮的先后动作

楼主(2013-10-11):
大体要求是这样的:一个供料输送线,包含七个工位,每个工位都有一个顶升装置、一个横向送料装置和一个阻挡器。整个系统靠PLC控制,在触摸屏上有7个供料按钮,当哪个工位需要供料时按下触摸屏上相应的供料按钮需要的料输送到该工位时阻挡器和顶升装置就动作料送到横向送料上完成送料。现在急需的是怎么实现:在触摸屏上以此按下供料按钮时怎么会按照按下按钮的先后顺序动作。例如我先按下2号供料按钮,再按下4号供料按钮,然后又按下5号供料按钮,然后又按下3号按钮,在PLC里怎么能实现我先让2号供料完成后4号在供料,4号供料完成好5号在供料,5号完成后3号在供料,以此类推……………………请各位高手帮帮忙忙。在此谢谢各位高手!非常感谢!!!!

网友A(2016-04-30):
西门子PLC可以用指针的方式做,每按供料一次,地址位偏一,同时把该按钮的编号传送到地址里面,每次扫描从低位地址扫描循环。三菱的好像可以用先进先出指令SFWRP和SFRDP。

楼主(2017-10-16):
引用 网友A:
西门子PLC可以用指针的方式做,每按供料一次,地址位偏...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