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断升温系统中pt100热响应时间

楼主(2013-10-11):
各位大侠,薄膜型pt100的热响应时间和温度变化范围有关吗?一个不断升温的系统,升温最大速率为13摄氏这度/分钟,应该怎么计算热响应时间(τ90)。温度范围20-300摄氏度,升温最大速率为13摄氏这度/分钟,被测对象为旋转炉内的空气温度和非金属的物料堆,物料为直径20mm以内的半球。

先谢过各位

网友A:
热响应时间与保护管材质、厚度以及导热材料有关。一般温度传感器或温度一次仪表的热响应时间根据其结构不同所不同,但相同结构的热响应时间应该是固定的,其性能参数中有这个指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响应时间与保护管材质、厚度以及导热材料有关。一般温度...

 我的意思是,同一传感器,温度变化10摄氏度和100摄氏度时的热响应时间一样吗?

网友B:
相同结构的热响应时间应该是固定的

网友C:
响应时间实质上就是热交换的时间,热交换的时间不仅取决于传热的过程,还与热源与传感器的温差有关系。温差越小反应时间越短,温差越大反应时间越长,因为热量的交换过程就是消除温差的过程。所以提高响应时间不仅仅是各种材质的传热过程也需要工艺条件的缓慢升温。

比如一个工艺过程一度一度的升温过程要比10度10度的升温过程更加容易测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