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变址寄存器Z0变址修饰功能,用欧姆龙CP1H的PLC怎么实现?

楼主(2013-10-11):
三菱PLC变址寄存器Z0变址修饰功能,用欧姆龙CP1H的PLC怎么实现?哪位朋友熟悉欧姆龙,帮下忙!

网友A:
 用间接寻址来完成吧

网友B(2015-10-19):
引用 网友A:
用间接寻址来完成吧

具体怎么变的?指令格式怎么写

网友C(2016-01-02):
嗯,欧姆龙的变址寄存器应用的确比三菱松下麻烦,首先要传送到IR里面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