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转换的题看不懂请高手解答

楼主(2013-10-11):
压力变送器的量程为0-10Mpa,输出信号为4-20mA,模拟量输入模块的量程为4-20mA,转换后的数字量为0-27648.

设转换后得到的数字为N,试求以kPa为单位的压力值。

解:0-10Mpa(0-10000kPa)对应于转换后的数字0-27648,转换公式为P=10000*N/27648(kPa)

注意在运算时一定要先乘后除,否则可能会损失原始数据的精度.

 请问下这个N怎么来的,请说出过程,本人刚接触这块没多久,不知道这个N是怎么转换来的,请各位指教

网友A:
P/10000=N/27648 ;P为实际压力值,N为压力转换后得到的模拟量数值

P=(N*10000)/27648

N=(P*27648)/10000

其实就是按一个比例转换来的

网友B:
n是0-20ma时对应的数值。0ma时是0,20ma时是27648.n时的数值好算了吧。

网友A:
额,不好意思,写错了,上面N为压力转换后得到的数字量数值

网友C:
楼主说:“模拟量输入模块的量程为4-20mA,转换后的数字量为0-27648”其输入模拟量 Ix与模块转换为数字量 Nx 的关系式如下图:

  图中M点为输入4mA时的坐标点,其对应转换的数字量 N=0,A点为输入20mA时的坐标点,其对应转换的数字量 N=27648,a点为输入某电流=Ix时的坐标点,其对应转换的数字量为Nx

   △ABM ∽ △abM  故可知:AB/ab =BM/bM  即:27648/Nx=(20-4)/(Ix-4)

整理得:Nx=27648×(Ix-4)/16 ....(1)

  模块就是按式(1)将外输入的电流量Ix(Ix=4~20mA),自动转换为对应的数字量Nx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说:“模拟量输入模块的量程为4-20mA,转换后的...

 谢谢,感觉还是有点深啊,不是特别看明白,我在多看几遍

网友D:
谢谢老师的精彩指导我是初学者受益匪浅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不好意思,写错了,上面N为压力转换后得到的数字量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