剃须刀每天都要充电,烦也烦死了

楼主(2013-10-11):
亲们,飞科剃须刀最近不知道怎么回事,每天晚上都要充电,第二天早上才能顺利刮完胡子,昨晚我就忘了,结果今天早上胡子刮了一半,剃须刀就吱吱转不动了

心想,一定是电池的问题,请问这个电池能不能单独买回来自己更换啊?

网友A:
量下电池是否电量不足。只要电池型号规格、材质一样,应该可以通用。

网友B:
不用电的剃须刀最好用。

网友C:
这种剃须刀里面就是两充电电池,寿命比较短的。到小杂货店买个国产的,一般半年不充电也能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种剃须刀里面就是两充电电池,寿命比较短的。到小杂货店...

网友E:
蓄电池有问题了,还不如买个新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不用电的剃须刀最好用。                ...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蓄电池有问题了,还不如买个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电的剃须刀最好用。                ...

 不用电的就得涂那个泡沫

网友H:
剃须刀里是一节镍氢电池,有的是比5#电池还小的那种(不是7#的)。可买一节5#2000mAH的镍氢电池换上。也可能是充电电流太小了,不能充足,现在的剃须刀内都是开关电源,一只三极管做开关管,不稳压,故障率挺高。

我的剃须刀就是开关电源坏了,电池也老化了(装机的都不是好电池),换了5#镍氢电池,安装一个插座,在外面用充电器充,电相当足。

网友I:
吉列锋速M3,两个七号电池能用一年,刮的又干净

网友J:
吉列手动剃须刀,简单好用寿命长

网友K:
用飞利浦剃须刀,5号电池两节,一般能用三个月。使用寿命为止,至少从98年开始使用到现在一直还在正常。当时售价96元。在这之前用50左右的国产剃须刀,基本半年更换一个。

网友L:
引用 网友J:
吉列手动剃须刀,简单好用寿命长

手动的刮起来有感觉

网友M:
 两次方法:

1, 更换充电电池,这个拆下看看多少伏的去买

2,做一个小的直流电流快插头使用交流电

网友N:
我都是买个手动剃须刀备用

网友O:
  1. 我从96年开始用电动剃须刀,第一个是超人牌的,使用一次性大号电池(挺省电),一直使用到2004年市场上买不到可以更换的刀网罩才作罢,现在尸体还在。

  2. 之后使用飞科充电的(当时在县城一家商场买的,带有一个蓝色铁盒子,包装挺美,只花了50元)从2004年使用至2010年出现与楼主所说一样的故障——电池寿命到,无法充电了,拆开来看,里面有一只镍氢电池,2电极上焊接有与电路板连接的铁片,自己买一节充电电池换的话电池电极上焊接是一大技术难关,只好做罢,现在尸体也还在。

  3. 2010年在超市继续买了外形相同的一款飞科充电的(当时花了70元,很简陋的盒装,感慨钱不值钱了,售货员解释说这款以前就是铁盒子。)使用到今年5月出现了相同问题,拆开看里面有2只充电电池,还是顾虑到焊接问题,觉得没有必要自己动手换电池。

  4. 这次在淘宝网购了一款飞科充电的。现在正在使用,不知道能使用多久。

与搞硬件开发的同事讨论过,他告诉一般剃须刀里面都是镍氢电池,这样的电池有充电记忆,在电池电量未耗尽之前充电,会导致下次电池有效放电时间缩短,想想第2只飞科剃须刀出现问题时好像就是刚好有过提前充电的操作,不知道是否与这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O:
我从96年开始用电动剃须刀,第一个是超人牌的,使用一次...

 拆开来看,里面有一只镍氢电池,2电极上焊接有与电路板连接的铁片,自己买一节充电电池换的话电池电极上焊接是一大技术难关。

昨晚我拆开看,的确是这样的情况,而且电池上明确写着“飞科”的英文,说明这个电池是飞科自己做的,两头要焊的确是个麻烦事

网友P:
只能怪自己的胡子天天都长出来。

不要怪电池坏,因为你的胡子太硬了。

用人工刮不好吗?不用充电,不用换电,不会坏,容易清洗,刀片便宜,携带方便,不占地方,绿色环保。一个刀柄用了20年了。一块刀片用用一年也不觉得顿,只是觉得都用了一年了,其他新的不用怪可惜的,生锈了。错,拿起来看看,没有锈的。换了新的之后刮得特爽。才知道旧的是有区别的,但是就的还是可以刮的啊。

最近,女朋友送的电动的,不用白不用,就用上了。5号电拆出来充电的。感觉没有人工刮的好。胡子太长了才刮的话很难塞到刀片的缝。刮完之后老是有好几根特长的留着没刮到的。然后就要顺着胡子的切线方向进刀才可以顺利刮干净。刮完了之后又要清洗,不清洗的话呼吸的时候会把残留在刀片附近的吸到鼻子里。

高端的剃须刀别拿来说啊。

网友Q:
普通60 60的剃须刀也不用天天充电的

天天充电基本是到年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P:
只能怪自己的胡子天天都长出来。不要怪电池坏,因为你的胡...

 刮完之后老是有好几根特长的留着没刮到的。然后就要顺着胡子的切线方向进刀才可以顺利刮干净。

芳季的文字总是那么犀利

网友H: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O  我从96年开始用电动剃须刀...

电池容易焊,要用焊锡膏,20W的烙铁都能焊上。注意检查电源,如果电源有问题,换电池仍然不行。一节电池的充电器没有商品出售,要自制一个充电器。

网友R:
直接在电池上并联出一根两芯的线,接在直流变压器上,电压可调的那种,就几元钱,用合适的电压档即可,随用随插,永不断电,刮的干净,我改造了一个,用了很多年。当然现在用的是能充电的了,以前的也是电池不行了。

网友S:
我的是刀片网架坏了,咋整呢

网友T:
我都懒得刮了,直接理发的时候叫剃头的<此处内容被屏蔽>子刮。

网友T:
引用 网友T:
我都懒得刮了,直接理发的时候叫剃头的<此处内容被屏蔽>子刮。 <此处内容被屏蔽>

 郁闷,mei子的mei都要屏蔽。

网友U:
买个电池可以买半个剃须刀的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