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两台变频器按比例同步运行

楼主(2013-10-11):
想请教下大侠。现在需要做一个设备。两台变频器同时运行后。1号变频器频率减小的话2号也同时减小。然后2号的电位器又能在换产品的时候调节2号的频率。也就是说2号变频器自身也可以调节频率变大变小,1号调节的时候2号就按原先调好的比例随之增大或减小。请指点。谢谢!

网友A:
呵呵,像这种控制方法估计不可以。做个手动切换控制。

网友B:
2号变频器要做个控制切换,且1、2号之间要有统一的后台控制或建立通讯,这样才能够另2号按照1号的频率随之增大或减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号变频器要做个控制切换,且1、2号之间要有统一的后台...

网友D:
这个其实不难搞啊, 关键看 同步的误差有 允许多大。 由于 通讯方式 保持同步,变频器响应会有些滞后,

按照 2喽说的搞。

网友E:
用PLC,一个简单程序

网友F:
可以试下用1#变频器模拟量输出驱动2#变频器

网友G:
5楼正解

网友H:
6楼说的可以试下,做主从驱动。

网友I:
搞张力控制不是很好吗

网友J:
你把2号变频器搞2个输入通道,1个通道用电位器到1号变频器输入输出都可以。1个通道接本地电位器,然后用变频器输入数字功能端切换2个通道不就行了。

如果你说的不是这个意思,而是2号变频器必须对1号变频器的变化量做出反应,并且2号变频器还需要单独调节的话,那就只有用PLC了,也可以用带PLC功能的变频器做2号。

网友K:
1#做主机,2#做从机,设定一个联动比例后,联动控制 就可以满足第一点要求。

另外2#变频器增加一个微调通道,不就可以满足第二点要求了么?

网友L:
同意二楼的说法

网友M:
不用很多事情。

主变频器受主电位器给定。这个没有问题。主变频器的当前速度驱动主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出,这个模拟量作为副变频器的速度给定。这个时候调整副变频器的给定偏置和增益,就可以得到与主变频器线性的速度关系。首先解决了楼主等比例的要求。

然后。

在上面架构中加入一个电位器。安装在主副变频器之间的给定电路上。目的是主变频器不变的时候,通过调节这个电位器,可以获得副变频器的频率的变化。这个时候也完成了可调比例的要求。但是这个时候的副变频器只能在原有的基础上向下调速。只要把副变频器的增益加大,就可以在超过主变频器的基础上往下调。

综上所述,既可以跟比例,又可以调比例。

精度问题不谈。有的情况是够用的了。

用plc的话有请五楼和七楼。

网友N:
如果要求不是很高的话,也就是可以不是按他们两台的频率比例调小或调大速度,而是可以按同频率上升或下降的话,我觉得用脉冲来给定变频器的频率比较省事。两个三位自复位(回中)旋钮给定速度就可以了。不用电位器。这个省事。

如果是两台速度要求比较高的话,那就需要按速度比值调小或调大了,这个就需要PLC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N:
如果要求不是很高的话,也就是可以不是按他们两台的频率比...

这玩意不复杂,首先你用的什么变频器,看你变频器的品牌能否实现,我现在给你提供的方案是高端变频器的解决方案。

1、首先做主从控制。主机做速度控制,从机做转矩控制,从机的速度和转矩接受主机的通讯指令,这样,从机就跟随主机的速度,做到主从速度一致,转矩平衡。

2、其次,对从机做函数编程。当从机接受到信号后,自动脱开主从控制,实现从机的单独控制,这样从机就能单独接受信号,不再跟随主机的速度与转矩。

注意:这个主从控制不能接线成主机永久控制从机。

这是我的强项,呵呵

网友P:
引用 网友F:
可以试下用1#变频器模拟量输出驱动2#变频器

网友Q(2013-11-12):
若要求V2=K1*K2*V1,可参考芳季同学建议;

若要求V2=K1V1+V0,则可采用带频率主辅给定的变频器。

V2:变频器2驱动电机的转速;

V1:变频器1驱动电机的转速;

V0:辅助频率给定;

K1:变频器2模拟量与给定量的比例系数;

K2:变频器2外部电位器的衰减系数

注:万力格力威SH1000系列高性能矢量变频器具有主辅给定功能,希望能满足你的需求。

详细情况请咨询 陈工 13691929384

网友R(2013-12-22):
同意13楼的说法

同意13楼的说法

网友S:
引用 网友M:
不用很多事情。主变频器受主电位器给定。这个没有问题。主...

你好,你说的方法较简单经济,但是后面把副的增益调大后,那么主变频变化时,副的频率变化就和原来的比列不一样了,确实还是精度问题,赞一个

网友T:
用个电机同步器很简单的,价格也不贵。

网友U:
引用 网友J:
你把2号变频器搞2个输入通道,1个通道用电位器到1号变...

网友V:
好,很好,太好了。。

网友W(2014-03-23):
485通讯控制,设定从站输出比例即可。

网友X:
引用 网友O:
回复内容:对: 网友N  如果要求不是很高的话,...

嗯!主从控制!主要应用于皮带机、纺织机械上比较多;俺销售过,方案是技术部出的;

网友Y:
殊途同归,这个问题大家都有办法解决啊。

网友Z(2014-05-07):
双驱动同步控制器完全可以做到我处有这个产品买电话15171477295

网友Z:
   双驱动同步控制器完全可以做到我处有这个产品买电话   15161477295

网友Z:
引用 网友Z:
双驱动同步控制器完全可以做到我处有这个产品买电15161477295

网友AA(2016-05-15):
引用 网友O:
回复内容:对: 网友N 如果要求不是很高的话,也就是可以不是按他们两台的频率比... 内容的回复!这玩意不复杂,首先你用的什么变频器,看你变频器的品牌能否实现,我现在给你提供的方案是高端变频器的解决方案。1、首先做主从控制。主机做速度控制,从机做转矩控制,从机的速度和转矩接受主机的通讯指令,这样,从机就跟随主机的速度,做到主从速度一致,转矩平衡。2、其次,对从机做函数编程。当从机接受到信号后,自动脱开主从控制,实现从机的单独控制,这样从机就能单独接受信号,不再跟随主机的速度与转矩。注意:这个主从控制不能接线成主机永久控制从机。这是我的强项,呵呵

主机做速度控制,从机做转矩控制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