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220伺服电机(安川)

楼主(2013-10-11):
请各位大侠指点:我现在用了安川2OOV系列的伺服驱动器,4.4KW伺服电机2台,2.9KW伺服电机2台,问前面需要加多大的380V/3P转220V/3P的变压器?如何计算变压器容量?如果我用的伺服电机不变,相应的伺服驱动器加大一个型号,变压器容量是不是需要加大?

网友A:
伺服变压器的容量取决于负载,跟电机和驱动器容量无关。比如数控车床,用一台44电机,一天29电机,3KVA的变压器就可以了。

没有公式计算,这个估算是根据生产工艺得出的。

网友B:
    将 4.4KW伺服电机2台,2.9KW伺服电机2台 的总功率算出,再给点 30% 余量就可以

网友C:
从可靠性和性能要求理论计算,变压器的容量≥(4.4kW+2.9kW)*2=14.6kVA;

实际工作只要4台驱动器不是同时达到额定功率,变压器容量可以减少很多,具体多少你可以在加工时,监测输入电源上上的视在功率,P=U.I。综合成本、余量、可靠性等因素,估算变压器容量=1.5倍视在功率。

楼主(2013-12-06):
我现在选变压器都按照  P=负载有功功率/0.85(变压器需用系数)/0.9(负载功率因数)来计算变压器功率的,不知道合理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