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plc与MATLAB

楼主(2013-10-11):
   如何实现s7-300plc与matlab之间的通信

     如何通过opc通信

网友A:
这个好像很有意思,但我没做过

网友B:
300plc与VB的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0plc与VB的做过

  大师,给指点指点呗。

网友C(2013-11-12):
matlab自带opc client,可以访问你的opc server

楼主:
引用 网友C:
matlab自带opc client,可以访问你的op...

   大师,我就是不知道300plc怎么连接到opc上,你能帮帮忙吗?小弟将不甚感激。再次谢谢你啦。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matlab自带o...

     还有我的电脑上已经装好了matlab与300plc及wincc7.0,我现在想用这三个软件做一个简单的单容水箱液位控制系统,水箱模型我已经在matlab中搭建好啦,我想在plc中做pid运算,把pid运算结果送到matlab中去控制水箱液位使液位保持在给定值上,wincc主要是监控。

   希望大师你能帮帮指点指点,再次感谢。 就是下面这个图,但是pid模块我想在plc中去做,只是把pid运算的结果通过opc read模块送到matlab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