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11 报ER7

楼主(2013-10-11):
请教各位大侠,现有一台富士变频器G11  37KW  运行几分钟就报ER7  不知道什么问题,电机连线及输入电源正常。

网友A:
看手册吧ER7代表什么

网友B:
遇到过

Er7的意思是“整定故障”

也就是自学习没有学习好,具体怎么没有学习好,这个需要查一下报警子码的详细解释。

可以先设置一下电机的基本参数,对电机自学习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