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烧温控仪看看

楼主(2013-10-11):
    自己做的温控箱,用来控制模具的温度,由于空间有限,此箱装的离模具很近,大概5公分吧。最近老是坏仪表,模具表面温度约130度,仪表下面有两个固继控制电源用SSR方式加热,两个SSR控制上下温度,怀疑是最近买的一批仪表不行,以前用的还可以,坏的没有这么频繁,帖子出来大家看看给点意见

网友A:
   建议将温控仪称远一点,或是做好其隔热工作 !

网友B:
磨具表面温度130度,控制箱又是金属的,箱内的温度也不会低哪去,是不是把表给“烧”了

楼主:
初步确定是仪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