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基础 WINCC安装指导

楼主(2013-10-11):
软件基础  WINCC安装指导

谨以此贴献给我们的朋友 袁工 !

第一部分

※系统安装window XP SP3,要安装完全版的,精简版和GHOST版可能造成【消息队列】无法安装。系统安装window XP SP2的话需要安装微软补丁WindowsXP-KB319740-v5-x86-CHS.exe 文件长度565 KB (578,800 字节)。瑞星杀毒跟本软件有冲突。
1- 控制面板-添加删除程序-添加删除windows组件-【消息队列】勾选。
2- 我的电脑-属性-修改电脑名称为服务器相同【ZMJK】,两台客户端为【CLIENT1】和【CLIENT2】。
3- 设置系统IP地址。服务器IP地址为192.168.0.3 子网掩码是255.255.255.0 默认网关无。客户端1的IP地址为192.168.0.1 子网掩码是255.255.255.0 默认网关无。客户端2的IP地址为192.168.0.2 子网掩码是255.255.255.0 默认网关无。
4- 安装虚拟光驱软件daemon_tools_347cn。
5- 用虚拟光驱载入镜像SIMATIC_STEP7_V5.4_IncL_SP3安装。一路默认安装。【安装完成后重启※客户机无需安装此项】
6- 用虚拟光驱载入镜像SIMATIC_SQL_v6.0_SP3a安装。选择install SQL Server 2000,设置为默认,一路NEXT。【安装完成后重启】
7- 用虚拟光驱载入镜像SIMATIC_NET安装。选择install SIMTAIC NET software。一路默认安装,在驱动安装时选择EXIT。【安装完成后重启】
8- 用虚拟光驱载入镜像SIMATIC_WinCC_v6.0_SP3_ASIA安装。序列号填写0123456789,选择自定义安装。OPC服务器设置里面的XML Data Access取消,SmartTolls里面的‘组态软件’不安装。授权选择‘否,稍后执行授权’。【安装完成后重启※客户端的OPC服务器设置里面的XML Data Access取消,SmartTolls选项不安装】
9- 软件授权安装完成后重启
10- 使用自动登陆软件设置系统用户administration为自动登录模式。
11- 上位机目录-服务器目录-dhf文件夹全部拷贝到计算机D盘。【客户机则为dhf_client目录】
12- 重启服务器,控制面板-设置PG/PC接口(Setting the PG/PC Interface),设置为CP5611(PROFIBUS),点开属性,选项都不用勾上,地址设置为2,超时为1s,传输率187.5Kbps,最高站地址126,配置文件DP模式。
13- 计算机左下角-开始-所有程序-SIMATIC-WinCC-Autostart选择D盘的dhf文件夹选择dhf.mcp,勾选启动时激活项目,点击添加到Autostart并确定。【客户机则启动dhf_client.mcp】
14- 下位机程序上载。打开SIMATIC Manager(Step 7),新建程序-PLC-将站点上传到PG-插槽为2号,点下面的‘显示’刷新,然后选择其中一套PLC点‘OK’就可以了。【编号4-8为溢洪道的程序,9为输水洞】

客户机和服务器互访
1- 我的电脑-管理-本地用户和组-用户-打开Guest用户,设置密码为空,并启动Guest用户。
2- 点击“开始→运行”,在“运行”对话框中输入“GPEDIT.MSC”,打开组策略编辑器,依次选择“计算机配置→Windows设置→安全设置→本地策略→用户权利指派”,双击“拒绝从网络访问这台计算机”策略,删除里面的“GUEST”账号。然后点到‘安全选项’里面禁用“账户:使用空白密码的本地账户只允许进行控制台登录”。

第二部分

安装SQL2000在WinCC安装路径下,打开“SQL2000”,开始安装,如下图

安装WinCC

安装过程中可能出现如下提示:
无法启动MSMQ服务
错误代码:0x42c
错误描述:依存服务或组无法启动

问问度娘吧!

消息队列安装完成后,重新安装WinCC这个时候重新安装WINCC后,下面的对话框可能还会弹出让你重起机器,你就按它的要求做就可以了。

在这里要注意:如果你安装的时候不是弹出下面的正常安装画面,那就说明你还需要更新你的系统,更新系统的步骤是如下图:

如何安装 WinCC授权?作者尊重版权。其它办法请教度娘吧?

作者提示: 安装此软件前请先关闭360等。(或者是别的电脑防护软件一定要关闭)

网友A:
很详细的说    没有人参与讨论与回复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详细的说    没有人参与讨论与回复吗

没有人参与讨论回复的理由有下:

1、这篇文章描述的Wincc版本为Wincc V6 SP3,那是5年前的版本。

2、现在的Wincc V7,SP1,SP2,SP3或者说博图的Wincc V11,V12才有讨论的基础。

可以说,现在再次将本该出现在5年前的教程拿出来讨论毫无意义了。

或许作为软件培训,将全局脚本各个函数的使用方法写一个综合例子会更有意义一点。

最后,作者说了其尊重版权,却在其中一步跳过了授权的移动,显然,作者自己的PC上也没有插着Wincc的正版授权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详细的说    ...

 本文针对入门学习,尊重网友的选择。

网友C:
为什么刚安装的WINCC图形编辑器打不开

网友D:
现在WINCC是不是出7.0版的了?

网友E:
                 这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是干什么用的?

HMI人机界面就是做画面将工艺过程图形化,同时与PLC结合做到控制,代替按钮与指示灯

网友G:
终于知道为什么我的电脑消息队列为什么老是无法安装了。。

网友H:
我装的系统是SP2的系统,WINCC版本是6.2的

网友I:
学习引用 感谢楼主无私分享

网友J(2014-05-25):
哪位大哥帮助WINCC V70 SP3A对应SQL sevrer的什么版本?

网友K(2014-11-10):
确实,本人用GHOST版本的操作系统WINDOWS XP SP3安装WINCC6.2时很麻烦,消息队列和IIS服务,折腾了好长时间。 所以最好根据兼容表安装,操作系统必须是完整版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