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计时器的常闭位置不同,为什么会?

楼主(2013-10-11):
俩台电动机,安起动 m1起动,运行5S,停3S,M2起动,运行7S,停2S。结束,循环15次

大神们帮我解答个问题。见图上。

网友A:
   个人感觉你这个梯形图有点不对,建议使用步进功能图 来编写容易点? 这样两电机启停且你记数 15 次也很方便使用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你这个梯形图有点不对,建议使用步进功能...

谢谢你的回答,我新手,不懂步进。我现在就想弄懂这个。

网友B:
每次循环只断开一个扫描周期,自动复位

网友C:
   可按常规逻辑思路分析。

   T0接通后T1延时接通,T1接通后T2延时接通,此时T3尚未接通,故其常闭接点是接通的,T2线圈的执行条件成立,T2保持接通,故其常闭点断开;

   待T3延时时间到,T3接通,其常闭接点断开,到下一个扫描周期,T3线圈执行条件断开,故T3断开,其常闭接点又接通。

   因此,T3常闭点仅断开了一个扫描周期,因时间较短,感觉上像是没有断开。

网友D:
程序应该可以运行的。看不到断开是四楼所说的那样。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可按常规逻辑思路分析。    T0接通后T1延...

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按常规逻辑思路分析。    T0接通后T1延...

调试的时候盯着看了,t3闪了一下,谢谢你

网友F:
一个循环后你看T0有没有重新开始记时,记时了T3有断开,只是太快看不清。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可按常规逻辑思路分析。    T0接通后T1延...

正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