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基础知识之用插头直接带负载的规定

楼主(2013-10-11):
在插销的安装要求中,用插头直接带负载规定:电感性不应大于500W,电阻性不应大于2kW。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自个猜的:插头插拔过程中带载的话电流会很大,日常生活中小功率都会起火花何况大功率电器,这样会极不安全。

网友B:
因为插头插座不是断路器,有一定的分段能力,否则会产生拉弧现象,比较危险。

网友C:
感性负载和阻性负载的区别就是涌流

楼主:
   是不是应该这样解释:由于插头在电器故障时没有自动断开电路功能,故应考虑电器的瞬间冲击电流影响。

   感性负载:P=√3IU COSΦ  500=1.7321*380*0.85*I  I=0.89A ,当电器启动瞬间,启动电流可达7倍额定电流甚至更大,如果超过插座的额定电流,就会使插座因电弧起火而烧坏。插座规格一般为10A(最大25A),所以规定500W功率及以下负载直接使用插头较为适当。

  同理阻性负载,2000=1.7321*380*1*I  I=3A,一些负载如白炽灯刚开灯时电流很大容易被烧坏,故超出额定电流的冲击电流也因考虑进去。

网友D(2015-02-15):
回帖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修养!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应该这样解释:由于插头在电器故障时没有自...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