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陆590+ 报over i trip故障,是什么原因?如何检查?

楼主(2013-10-11):
一台欧陆590+ 直流调速器,运行过程中突然停车,调速器面板报over i trip故障,拆除调速器直流侧电机出线,启动仍然报故障,是什么原因?有没有可能是否可控硅损坏呀?怎么检查?

网友A:
你好.  over i trip  电机电枢过流 ,大多数情况下是可控硅烧掉了.

电机 互感器也都有可能造成过流.建议送修.尽快解决问题.

网友B:
这是电枢过流,有可能烧可控硅模块、控制板故障、电机故障。可打电话咨询134246463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