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AC220V中间继电器触点额定工作电流10A以上的型号

楼主(2013-10-11):
求助各位高手,施耐德AC220V中间继电器触点额定工作电流10A以上的型号有哪些,能提供下么

网友A:
你可以找份选型手册看看的;

网友B:
型号              触点数量   额定电流   线圈电压   LED指示灯

RXM2AB1B7     2               12A       AC24V

RXM2AB1BD    2                 12A     DC24V

RXM2AB1E7    2                 12A      AC48V

RXM2AB1ED    2                12A     DC48V

RXM2AB1F7   2               12A        AC120V

RXM2AB1FD   2              12A        DC110V

RXM2AB1JD   2             12A             DC12V

RXM2AB1P7   2              12A           AC230V

RXM2AB2B7   2             12A            AC24V         有

RXM2AB2BD   2              12A             DC24V     有

RXM2AB2E7   2             12A            AC48V          有

RXM2AB2ED   2              12A             DC48V     有

RXM2AB2F7   2              12A             AC120V    有

RXM2AB2FD   2              12A             DC110V     有

RXM2AB2JD   2             12A              DC12V      有

RXM2AB2P7   2               12A             AC230V   有

还有15A的

具体可以参考下载资料

http://bbs.gongkong.com/D/201310/528646_1.shtml

网友C:
直接换接触器得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型号              触点数量   额定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