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急刹时间计算

楼主(2013-10-11):
求助各位大师,本人被要改一台机子,用的是90KW的6极电机 ,要求急刹车,本人查了不少资料只有电阻的计算,时间的计算太过复杂,请教有无相对简单的估算方法?

网友A:
如果是空转,主要是看你的减速时间

如果是带载刹车,就就得考虑负载的惯性,这个原则是算得出来的,高中物理这方面的知识很多

网友A:
还得考虑你采用的是什么停车类型

还得考虑变频器直流回路中所配置的制动电阻功率计阻值

还得考虑逆变器的续流二极管允许的最大电流

网友B:
主要考虑机械负载惯性,至于电气刹车时间基本不需要考虑,只需要考虑最大刹车转矩与负载惯量

网友C:
没办法算,只要制动电流不超70%即可,最有效的办法,制动单元+机械抱杀+直流制动.

惯性大的话无法急杀车,可能会剪轴断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没办法算,只要制动电流不超70%即可,最有效的办法,制...

合格说的对,剪轴,很多

网友E:
变频器参数设置只需要设定电阻值和制动电流限制值及是否使用制动单元。

楼主:
谢谢各位,没有及时回复各位深表谦意,这机子停车是有很在负载惯性的,急刹是防有工业意外时使用的,如果用减速+直流刹车,减速时不知怎么样计算,现在已有电刹,但还是刹的太慢,

网友F:
很大负载具体是多大?

要求的急刹车是多久?

惯性很大的电机,想很快停下来还是比较麻烦的,除非加非常大的制动电阻

网友G:
首先必须知道负载惯量。才能计算出回馈能量,才能计算出刹车电阻和时间。

一个比较有效的方法就是,变频器限流启动(变频器额定电流),把加速时间缩短,让加速的过程一直处于限流的状态,直到加速完成,这个时间就是当前负载下变频器额定刹车功率下最短刹车时间。

比如使用的变频器额定电流是200A,那么在200A限流水平下从0到50Hz需要60s,那么依靠变频器刹车的最短时间就是60s。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很大负载具体是多大?要求的急刹车是多久?惯性很大的电机...

制动单元也要相应的加大吧。

网友I:
“时间的计算太过复杂,请教有无相对简单的估算方法?”

1、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实验决定;

2、设定减速时间,开机实验,观察电机刹车电流,若电机刹车电流小,可以缩短减速时间;

3、这样直到电机刹车电流最大,达到电机允许最大电流为止,这个减速时间就是你的系统的最短减速时间!

网友J(2014-01-07):
引用 网友I:
“时间的计算太过复杂,请教有无相对简单的估算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