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死的PNP/NPN

楼主(2013-10-12):
前段时间从机器上拆了松下伺服驱动器,配套的PLC是台达的。

拿回家用S7200接线运行,伺服电机打死都不转!!!

后来领导偶然一次提问我关于PNP和NPN的区别,我突然想到会不会台达的输出和西门子输出不一样?

拆开X5信号接口,发现3.5接口是接24VDC+的,和西门子接法貌似有区别,手边没有电烙铁,准备过几天重新焊接引脚。

大神们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

小弟我还没从事过大量接线,没什么经验。

楼主:
小弟我不清楚台达输出是不是和西门子输出相反,特请大神指点。。。

网友A:
是这样的亲!

西门子 PLC上接个下拉电阻不就行了。

网友B:
   欧系 和 日系 完全 相反 !

网友C:
具体硬件知识不是很理解,反正我前段时间使用的西门子CPU221(DC/DC/DC)与台达的DVP14SS211T输出就是相反的,具体讲西门子是所谓的源型输出(NPN),台达是所谓的漏型输出(PNP)。

楼主:
请大神看一下,我用CUP226来控制上述的伺服驱动器,该怎么接呢?

P1接Q0.0,P2接M

S1接Q0.2,S2接M

这样可以么?

网友D:
这个要注意的,西门子和台达的输出时不一样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具体硬件知识不是很理解,反正我前段时间使用的西门子CP...

网友F:
这是一个选型经常要注意的问题

网友G:
PNP输出类型是高电平有效,NPN输出类型是低电平有效,可以用光耦转换下信号,也可以用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