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现在还有人这样做吗?

楼主(2013-10-12):
现在大家还有人这样用硬线做的吗????

网友A:
好多年没有这样做了。。。。

网友B:
估计是没有了

网友C:
这样接线浪费时间,优点不用做线号。

网友D:
有的,刚改造一台机器,加线槽柜子空间就不够用的,只好这样了。浪费好多接线时间。

网友E:
有的,厂里老电工有这样多的

网友F:
   右边那个是什么模块呀 ???

网友G:
额,都是强电?咋靠的这么近呢?

网友H:
引用 网友G:
额,都是强电?咋靠的这么近呢?

 就这么大块板,没办法。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右边那个是什么模块呀 ???

 整流块

网友I:
这些线能做这么直当,还真要些时间和功夫。

网友J:
横平竖直很好啊!

现在的只不过是用线号,线全部填在线槽里,所以一般人都可以做到干净,

因为本来就露出一个线号,所以不乱

网友K:
曾经也是这样学的,但是现在不这样做,都用软线做了

网友H:
可我们还时常这么做!!!!!!!!!!!1

网友L:
= =。。。直接用软线套套管了- -

网友M:
这样做得好的话,非常好看。

网友N:
引用 网友M:
这样做得好的话,非常好看。

 查找问题容易,基本功

网友O:
直接,干净,利落。。。。。。。。。。

网友P:
线的颜色都一样  还没有线号管

网友Q(2013-12-24):
这样做比较美观,但是缺点就是比较费时间,小的控制盘还是这样作比较美观!

网友R:
有的;

一次线用硬线比较美观的;

网友S:
老板为了节约成本,只好这样了,我也有亲自感受过的,没办法的,

网友T:
前段时间做个了正反转,不过控制线是用软线做的。就是费时间。硬线做很漂亮。

网友U:
这样做有问题吗?维修挺方便的

网友V:
硬件也可以的啊,只要看上去美观就可以。

网友W:
我们自己用的我还是这样做,不用画原理图,心里想着接线就行,省事

网友X:
以前都是这样做的,规矩好看,后来做的盘还有改的盘,全部用的BVR

网友Y:
偶尔用的,这样做就行了。

网友Z:
简单的还行!如果复杂的也这样干,就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