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的使用德玛行车滑触线

楼主(2013-10-12):
合格的可以正常使用的行车滑触线应该满足两个方面的技术要点。

    首先,生产时应严格按照JB/T6391《滑接输电装置》标准。其中主要有两部分构成:绝缘防护型滑接输电装置、刚体滑线输电导轨装置。

    其次,安装的时候也应该满足滑触线安装技术要求。今天我们着重讲一下安装时的滑触线技术要点。

一、行车滑触线系统安装应具备的条件

    1、移动设备(行车或其它)及轨道已安装完毕。

    2、电源的进线电缆、移动设备的出线电缆已敷设就位。

    3、确认上述电缆的规格是否合乎滑线动力输入及集电器的接口要求,如一台车需装多组集电器,电缆转接箱是否齐备。

    4、现场作业有可供使用的工作台,如天车的检修平台、可沿轨道移动的施工吊篮、可自由移动的脚手架等。如使用天车检修平台,应有便捷而安全的临时电源连接。

    5、现场需有行车滑触线需方电气技术人员、天车操作工的配合。

    6、现场可提供施工设备及材料,如电焊机、氧割机、临时电缆等。

二、确认系统的布置

    1、系统整体的布置(一般为水平布置)。

    2、膨胀部件的数量、位置。

    3、固定夹的数量、位置。

    4、动力输入的数量、位置。

    5、检修单元的数量、位置。

三、安装作业的次序

    1、将角钢支架沿轨道按预设位置安装,支架的间距应尽可能遵循标准间距,并保证与轨道中心线的平行位置。

    2、在角钢支架上安装提挂夹,将螺母套至合适位置,保证提挂夹还可在支架的长条孔上左右移动。

    3、从轨道的一端开始安装滑线导杆,尽可能使端部至第一根支架的距离为750㎜。

    4、拼装终端护套、接头及接头护套、动力输入及护套。

    5、安装膨胀部件,并根据现场环境温度合理设置部件的间隙。

    6、安装固定夹。

    7、在移动设备上选取合理的位置安装集电器支架,保证集电器处于标准的高度。

    8、安装集电器。

    9、连接进线电缆、集电器电缆。

    10、确认安装正确后通电试车,检验电源的相序是否需作变更。

    11、将设备反复缓慢运行至轨道两端,注意观察是否有发生碰撞、打火、集电器走偏现象,如有异常应立即停车断电,找出安装不当的原因并作出调整。

    12、在确认设备反复走行并再无异常现象后,再次断电,将所有提挂夹的固定螺栓拧紧。

    13、通电试车,确认安装无误。

四、安装注意的技术要点

    1、行车滑触线的中心线最终是与设备的走行轨迹平行,在某些现场移动设备走行轨迹存在着有规律的跑偏现象,此时走行轨迹并不与轨道平行。因此,在这类现场不能对滑线安装作出直线度的要求。在安装提挂夹时,走行试车后再紧固螺栓是有效率的作业方式。

    2、某些现场角钢支架不能按标准间距安装,需要注意接头护套、动力输入护套与角钢支架间的距离是否满足自由伸缩的安全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