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复装料小车T形图的问题

楼主(2013-10-12):
往复装料小车,分为手动与自动两种模式。1、手动模式下电机正转与反转没有通电延时,给使能时才动作,分为正转开始,正转停止;反转开始,反转停止。2、自动模式下,正转与反转都有3秒的通电延时。电机的正反转主要是通过正反方向的两个限位开关实现。我自己做了三天了,都无法完成手动模式下把通电延时给去掉,请老师们帮帮我。谢谢!

楼主:
最下面两个带通电延时的是自动模式下的。

网友A:
程序结构在简化些呀,自动、手动控制电机的输出融合到一块去。手动的时刻把自动延时的触动短接了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结构在简化些呀,自动、手动控制电机的输出融合到一块...

恩恩!正在简化!如何短接啊,求图!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结构在简化些呀,自动、手动控制电机的输出融合到一块...

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是实现这些功能啊?

网友B:
楼主菜鸟!把驱动输出的时间继电器搬到自动上去,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