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谐波干扰如何去耦?

楼主(2013-10-12):
变频器谐波干扰如何去耦?

问题是这样的,一台15KW的变频器拖动一台15KW电机,连线长约25米,有一个开关电源连线长于15米,两个线有15米并排走线,之间没有隔离,此时开关电源拖动的24只传感器(NPN常开),有15只左右动作失控,当把这个变频器关掉不运行就好了,这样的谐波通过什么方式去耦呢?

网友A:
输出端增加零序电抗器、噪音滤波器等

网友B:
用优质屏蔽电缆,两端接地,接地最好与动力接地分开,并且要接地良好,试一下吧,也不敢保证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端增加零序电抗器、噪音滤波器等

零序电抗器、噪音滤波器能再详细点介绍吗?

楼主:
今天大家是不是都休息了?没有来抢积分啊!!

网友:
加输出电抗器,接地好好做一下,开关电源的线也重新理一,用屏蔽或者用金属软管过一下,

开关电源上接地端子 接地情况如何?

楼主:
对:   加输出电抗器,接地好好做一下,开关电源的线也重新理一,... 内容的回复!

开关电源接地是悬空的

网友C:
可以加输出电抗器,改用带屏敝有电缆

网友D:
什么牌子的传感器啊?开关量的还是模拟量的?

接近开关的话是很容易受干扰的。我挑了一种三十来块的,抗干扰性能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