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台三肯变频器 通电显示erc代码 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3-10-12):
求助 一台三肯变频器 通电显示erc代码 是什么问题 型号是mf-7.5-380 我找到一个资料上面说 按住STOP键2秒 报警消失 然后设置cd90 参数7831 但是报警是消失了 按所有键都无法进入参数设置?求助高手怎么弄呢?

网友A(2014-02-12):
这好像是MF变频器,比较老的型号,根据现象看好像是主板程序飞了,你的7831输入同时要把对应的功率编码同时输入,否则的话,无法重启程序的,这种主板我们修理很多,还是比较有经验哦。

网友A:
我们公司维修以及有15年了,可以联系我们,或加我QQ:626345848

网友B(2016-11-09):
电机与变频器容量不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