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集到的数据是实际值的10倍

楼主(2013-10-12):
求教:

我在MCGS中通过莫迪康连接了一个台达的DTC1000温度模块,设备调试中发现通道中的温度值是实际值的10倍,为什么会这样?是不是数据格式错了,我在通道设置中试了各种数据格式,都不能准确显示温度值。

网友A:
显示温度那个寄存器没有加小数点,或者没有除以10

网友B:
设置一下显示格式中的小数点位数。

楼主:
 与小数点位数似乎无关,应该是数据格式问题。

网友C:
温度模块一般精度都是0.1度,读过来的数除以10就是实际温度

网友D:
谢谢老师指导学习了!!!!!!!!!

网友E:
谢谢老师指导学习了!!!!!!!!

网友F(2013-11-13):
通道处理设置,乘以0.1就OK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