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510变频应用

楼主(2013-10-12):
ACS510应用到空调系统中,驱动风机为水降温,要求:水温控制在32-37度之间,大于37度启动风机,小于32度停机,一拖二控制,一台达不到要求在启动另外一台。应该怎么样设置参数?

网友A:
这种应用重点不在变频器内部参数的设置,而是硬件线路和外部逻辑的运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