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全局脚本程序

楼主(2013-10-12):
   请大家帮忙编写一小段程序

       主要是实现:当我按下按钮时能实现圆在水平方向作直线运动。

          最好是用C脚本编写

网友A(2013-11-26):
说下思路吧,首先这个圆在画面是是有坐标的,做直线运动,如果是水平就是X坐标变化了,竖直就是Y坐标,X,Y都变化就是组合了。

其次,坐标变化,怎么变化,肯定是跟随某个数据变化了,(或者直接对其坐标编程,比较麻烦),那就做一个内部变量,对这个内部变量进行计算,如多长时间加多少,那就是移动多少各像素了。什么时候开始计算,按下按钮,那就是取这个按钮的属性按下,好像是Getpressed,

if(Getpressed("按钮1"))

settagfloat("变量1",gettagfloat("变量1")+常数);

当然,如果有限制,比如超过多少,复位等,在对变量做比较编程即可。

网友A:
我平时都是这么做的,用GIF动画编辑器做一个圆的动画,在WINCC中插入这个动画控件,在做一个圆放在初始位置,平时显示这个圆,动画隐藏,当按下按钮时,圆消失,动画显示,于是,就出现了圆移动的画面。当然这个圆的移动快慢,移动量需要在GIF动画制作时计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