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2AD的电源

楼主(2013-10-12):
  FX2N2AD电源是不是PLC内部供电的啊,外部额V I COM是用来接传感器的?

网友A:
需要外部给传感器供电,

2线制传感器是电源串入;

3线制传感器直接接电源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需要外部给传感器供电,2线制传感器是电源串入;3线制传...

网友C(2013-12-12):
是的。

你只需要给传感器供电,然后让传感器输出对应的电压或者电流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