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的问题求解

楼主(2013-10-12):
请教大侠们,plc和变频器(或仪表)通信的时候,一次只能和一台通信,那如果同时控制几台就不能同步了吗?我刚学还请大侠们多多指点,谢谢!!!!

网友A:
多台就分时通讯,即使用轮询机制。当然多台的话,必须使用RS485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多台就分时通讯,即使用轮询机制。当然多台的话,必须使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点,那同步问题怎么解决的???

楼主:
是不是说通讯不太适用同步的控制???

楼主(2013-11-19):
做同步是怎样的思路呢,高手给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