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300 作为从站通讯问题

楼主(2013-10-12):
俺是新手初学,想请教一下,有个项目用西门子300和DCS PROFIBUS通讯,DCS让我把数据放在QB38开头的里边,我有点迷糊,我知道300作为从站就有个虚拟的QB和IB,但我在程序里边咋区分呢,用MOVE指令可以吗?还是用FC1和FC2?另外有没有简单的例子,能否分享一下捏?xwziyou@126.com  先谢过各位大侠

网友A:
先在硬件配置里面配置一下,然后把相应数据及开关量状态传送/输出到目标QB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在硬件配置里面配置一下,然后把相应数据及开关量状态传...

 您好,是用move指令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