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值编码器与台达ES系列PLC怎么连接,程序怎么处理?

楼主(2013-10-12):
要用绝对值编码器控制电机上下移动,不知道程序怎么写,请各位老师指导。

网友A:
编码器品牌、型号?

网友B:
编码器输出什么信号,这个先得弄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码器品牌、型号?                  ...

光洋NA512RNW5M

台达用ES60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编码器输出什么信号,这个先得弄清楚。

光洋NA512RNW5M 输出格雷码

台达用ES60

网友C:
有些PLC直接支持的

不支持的自己慢慢写程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