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控SK系列的多功能键

楼主(2013-10-12):
按下触摸屏的按钮,可以实现线圈置位,同时切换到另一个界面,这个按钮对应程序里面的一个常开触点,实现这一功能应该用哪个按钮功能,求教一下

网友A:
做一个“切换界面”的控件,把这控件设置为透明框框。然后在做一个“线圈置位”的控件,把这个控件层叠在切换界面的控件之上即可。试试看,如果有问题,可以拨打4007776399,显控的技术支持电话。。。

楼主:
太感谢了真是麻烦你了,成功了,现在就差和PLC相连了,真是麻烦您了

楼主:
亲,不好意思又打扰了,我现在在做报警页面,要求是PLC里面的线圈M15接通,报警页面就自动出来,我画触摸屏的时候画完报警页面之后,然后选择数位报警登录,将读取地址写上M15,完事之后运行时,M15线圈接通后他会跳出报警界面吗,我就感觉少了东西,就卡住了,不好意思又打扰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亲,不好意思又打扰了,我现在在做报警页面,要求是PLC...

这个问题不妨打个电话问问显控技术支持4007776399,把你的程序发给他们,看看哪里出问题。这样比较快~

网友B(2018-06-15):
最好问客服技术,一言难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