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什么变频器驱动电机带载时的电流小于空载时的电流

楼主(2013-10-12):
变频器带一个三相电机,电机通过减速机构带一个恒转矩负载,当系统空载时测得电机电流(变频器与电机之间)是1.55A,带175NM的负载是电流为1.36A,当带250牛米的负载时电机电流下降到1.23A,变频器输出的一直是28Hz,按通常的分析应该负载越大电机的电流越大才是,为什么实际测得负载越大反而电机的电流声越小了?请大侠解疑

网友A:
是变频器显示的电流还是你用钳形表测量的,如果是你测量的,误差很大,因为仪表的问题。

网友B:
应该是你的测量仪表不行,改用变频器专用仪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