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泡水了

楼主(2013-10-12):
受菲特影响 很多的设备都不同程度进水了 请问永宏PLC完全被水淹没后 吹干后上电程序会丢失吗?泡水时间长达72小时。

网友A:
可以上电试试啊;

一般不会丢失的吧;但是可能PLC损坏的;

网友B:
千万别着急上电,拆开PLC后,用酒精清洗,自然风干,然后再组装上电试试。

网友C:
恭喜咧 。。。。。。。。。。。。。。PLC做水鬼,是一种幸福鸟 ~~~~~~~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千万别着急上电,拆开PLC后,用酒精清洗,自然风干,然...

网友E:
如果是上电进水,直接扔了!

如果是断电进水,拆开酒精清洗干燥,再上电基本问题不大

楼主:
谢谢大家!是断电进水 抽空试试。

网友F(2015-06-03):
没事,我公司经常收购旧的,直接用水冲,晾干照用,伺服什么全这么干

网友(2015-07-03):
用酒精洗洗看看还能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