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235模拟量问题

楼主(2013-10-12):
        刚接触到模拟量模块,我想用一个EM235模块来进行编程,模拟量的采集是一个压力传感器,一个是温度传感器,两个传感器都是0--10V的电压信号,输出是一个24V的电磁阀,当压力或者温度超过设定值时,电磁阀输出,使电磁阀输出的温度值和压力值可以通过TD400修改,请求高手们能不能给简单的写一下梯形图发给我,谢谢!!!!

邮箱:1109982459@qq.com

网友A:
这个可以用比较指令进行比较采集数值和你文本设定值的;

可以自己试试的;

文本地址和你的设定值地址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