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方向问题

楼主(2013-10-13):
松下FP-X PLC 控制步进马达正反转

用F171 SPDH 在先择方向的时候:正转OFF反转ON  若马达为:正转

那么要它反转 是不是可以选择:正转ON反转OFF  而不用把方向输出:Y4 置ON

这样能实现吗?

网友A:
Y0 Y1 Y0脉冲 Y1方向

认真看看plc手册

QQ 380311035

PLC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 工具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Y0 Y1 Y0脉冲 Y1方向认真看看plc手册 QQ...

不好意思,Y4想到三菱3U的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