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正反转问题

楼主(2013-10-13):
请教各位高手

三菱控制步进正反转能用DRVI DRVA ZRN 这几个指令吗?

再者如果采用DRVI 指定 脉冲数为正负值时 能实现正反转吗?

而不需要把方向输出Y2 置ON ?

网友A:
一般把正脉冲作为步进电机的“默认动作方向”。否则发负脉冲,就往反向运动。但是“相对位置移动”与“绝对位置移动”是有区别的:具体要经过实验,才能得出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