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来没有见过的稳压器,不知道什么原理

楼主(2013-10-13):
昨天,实验室一台稳压器由于散热风扇停转,整个机箱冒青烟,打开看看,我和我的电工小伙伴们都惊呆了!看看坛子里有高手给点拨一下,这是什么原理?稳压效果怎样?

楼主:
有图有真相,看看吧,就是这么多变压器‘,还有电容器

楼主:
总共3个变压器,上边2个小的,下边一个大的有3个线圈的,不知道什么用

网友A:
好像是隔离变压器,电容是无功补偿用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隔离变压器,电容是无功补偿用的吧

有没有可能是储能,启动的呢

楼主:
铭牌是稳压器150---260V输入,220输出

楼主:
照片很清晰,内部结构却没有见过!

网友C:
散热风扇停转   机箱内的温度自然会过高    元器件岂能受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散热风扇停转   机箱内的温度自然会过高    元器件...

 如果风扇坏掉就使重要原件烧毁,那就是设计不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