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怎么取用模拟信号

楼主(2013-10-13):
各位大虾,求指教!

我想利用SFG-1013信号发生器输出波形模拟信号,然后利用1769-L35E型号的PLC,最后在RSVIEW32上位机中显示波形,可以实现吗?

要怎么组态硬件?

要用什么指令才能采集到信号?模拟块也不太清楚怎么配置参数?

求指教,大虾!

网友A:
好高深啊  真心不懂

网友B:
选取模块

假设模拟量的标准电信号是A0—Am(如:4—20mA), A/D 转换后数值为D0
—Dm(如:6400—32000),设模拟量的标准电信号是A,A/D 转换后的相应数值
为D,由于是线性关系,函数关系A=f(D)可以表示为数学方程:
A=(D-D0)×(Am-A0)/(Dm-D0)+A0
或D=(A-A0)×(Dm-D0)/(Am-A0)+D0
带入数值即:
14ma 对应的模拟量 D=(14-4)×(30840-0)/(20-4)
19783 对应的电流值 A=(19783-0)×(20-4)/(30840-0)

网友B:
使用电压或者电流 32767 作为基础数据。组态软件有图形。

网友C(2014-01-13):
模拟量模块就能办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