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PLC 关于MOV指令案例请教

楼主(2013-10-13):
碰到2个MOV传送指令例子:① MOV D128 K2M216  ②MOV K2M364 D129  搞不懂什么意思,请大侠指教。

网友A:
例子1:

Mov D128 K2M216

将D128的低8位送入M216~M223组成的字节中。

K2M216代表以M216为起始地址的连续8位,如果是K4的话代表16位,K5代表20位,K6代表24位,最大为K8,代表32位。

例子2:

Mov K2M364 D129

将M364为起始地址的连续8位,送入D129中。

网友B:
指令的含义,如楼上所说;具体的作用,需结合编程要求了解,或者阅读程序有关部分了解。

网友C(2013-12-13):
K*M*这种表示方式是标注组合位元件。其中1个K就表示的4位,以此类推,如K4表示16位。K4M100则表示以M100为开始向后算的16位,即M100~M115。

① MOV D128 K2M216  这个指令的意思是将D128(16位操作数)打散并分别存放到以M216~M223

②MOV K2M364 D129   这个指令的意思是将K2M364(16位操作)合并并存放在数据寄存器D219

网友D:
厉害啊,看帖都是高手啊,学习了。。。

网友E:
看不明白,但是会努力去学习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K*M*这种表示方式是标注组合位元件。其中1个K就表示...

 理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