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PLC bin指令问题

楼主(2013-10-13):
三菱FX PLC使用BIN指令时,为什么只能读取0~9的值。我的程序是LD M8000-------BIN K1X0 D10
我需要读取到0~15呀。或者,大家用其它指令来实现也可以,我的是4位编码开关。需要读取0~15的数。

网友A:
我记得BIN指令是BCD转换成BIN吧,

网友A:
我不知道你的编码开关是什么,不过你如果用笨一点的放的话就是一个通道16bit分别代替你的0-15.

不过BIN K1X0 D0这样的话,D0出来的是0-9.

网友B:
非常简单ld M8000 mov k1x0 d10,对应的是x0=1,x1=2,x3=4,x4=8。

网友B:
打错了,是否X0=1,X1=2,X2=4,X3=8。

网友C:
用解码指令deco

DECO X0 D10 K4 这样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C:
因为bin 只能将4个二进制数转换为1个十进制数,所以不能用bin来读出0~15,只能显示0~9

要解决你个问题,可以用上面的deco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