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机等级考试---这道题怎么做?

楼主(2013-10-13):
1.一个32位数据X存放在地址为2000,2001的存储单元,低地址对应低字节,高地址对应高字节,2000存储单元中存放的数据是十进制数500,2001存储单元中存放的数据也是十进制数500,则X=____________.

答案是:501714

我怎么不会做呢??

网友A:
不会做,不知道一个字节如何能把十进制的500给存起来?

答案也不看不懂,不知道16位数如何能把501714给存起来?

楼主:
32位数。。浮点数??我看阿水想要计算机等级考试,我就随便网上找了一下,看到第一题,居然不会做!!

网友B:
上面哪有说一个字节装载500这个数啊?

只是说高字节高位吧。

这个答案怎么来的啊?不懂的问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上面哪有说一个字节装载500这个数啊?只是说高字节高位...

 看错了,前面有个32位。

不懂咋来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