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尼韦尔系统AI卡接收有源信号时 信号发生器给出的和现场阀门反馈不一致?

楼主(2013-10-13):
我AI卡接收的是有源4-20MA信号,现场阀门反馈不接到卡件时反馈开度与电流信号对应,当接到卡件时串电流表测的电流大了一倍多。用信号发生器给信号时上位显示是对的,说明卡件没问题。现场的电流源在不接系统时是对的。那是不是电流源与信号发生器的电流源有所不同呢?是电流源阻值不同造成的吗?串电阻也不能解决。哪位大侠帮忙分析分析!!!!有重谢!!!!!!!!!!

网友A:
现场阀门反馈信号是有源的,霍尼韦尔的卡件点模拟量输入就是配置无源点,是不是硬件没有配置,等待楼下大神评论

网友B(2013-12-02):
应该不是所有的现场设备都有这种现象吧?有的220V流量计有这个情况,它们发送的绝对信号4-20MA,而霍利的FTA卡板无源接法的负端是有一个5欧姆电阻接通逻辑地的,接受的是相对电流信号。现场有源设备接进来会有一部分电流流向大地,因此现场电流源与信号发生器的电流源是有所不同的。

网友C(2017-07-15):
有可能是AI通道与现场信号不共地,负相存在电位差。现场信号接入AI通道前加一块隔离栅,隔离栅的工作电源与AI卡的电源为一块电源。试试吧,以前我也遇到类似问题,加隔离栅就好了。如不行再找其它办法

网友D(2017-10-25):
最好是用安全栅